[Cadence Sigrity] sigrity的FEM与HFSS的有何区别?

楼主(2012-05-16):
RT,希望给个权威解答。谢谢。
因为sigrity 的仿真速度的确会快很多,从精度来讲,是不是可以保证与其他3D软件类似精度,以及其3D解磁场的应用范围?

网友:
1 从算法本身来讲,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全波的FEM算法,可以计算任意边界任意形状下的电磁问题。
2 从市场目的来看,HFSS是通用的,PCB,天线和滤波器都可以方便的计算.3DFEM主要是针对PCB,目前还不提供通用的计算功能。
3 精度是类似的。

网友(点评):
非常权威

网友(2015-05-17):
据说ASI的POWER SI采用的FEM算法其实是一种混合算法,它对PCB上不同的材料和结构采用不同的解算器,FEM是主要的算法,还有MOM、BEM、局部电路等效等各种方法都混合着用,所以对PCB的EM仿真就非常高效了。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