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设计中的疑问

楼主(2012-05-16):
在原理图中有两个元件的名称是Relay1和Relay10,生成Net的时候怎么没有Relay10?哪位大侠请指教??

网友:
同一個頁面使用NET ALAIS
不同頁面使用OFFPAGE CONNECTOR
把NET名稱命名好
利用Brows Net 命令  看看是不是你要的net

楼主:
生成Net后会出现2个Relay1,导入pcb后,pcb中就没有Relay10

网友:
名字太长了,会自动省去一部分,你将那名改短试试看。

楼主:
经过多次试验,这个软件元件编号的名称好像最长不能超过6六位数,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