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导出网表报错

楼主(2012-05-16):
orcad导出网表的时候报如下error,打开pstxnet.dat,找到985行只有 '2':;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我核心板用的是层次式画得原理图,如果核心板单独打开导出网表就是OK的,不晓得哪里出问题了,大家帮忙看看,

Error: Line 985 in file c:\documen
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test\allegro/pstxnet.dat:
          Reference designators inconsistent in xprt and xnet files
        Detected in function: pstFindInstByOldPathName
Error: Line 985 in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test\allegro/pstxnet.dat:
          Error loading the net list file
        Detected in function: ddbLoadPstXFiles
#80 Error   [ALG0036]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

楼主:
NODE_NAME        R453 2
'@A.00-TOP(SCH_1):04-xxxx_A@A.04-xxxx_A(SCH_1):INS12193@MY LIBRARY.R_0603_0.NORMAL(CHIPS)':
'2':;

网友:
我從錯誤信息看不出來問題是怎樣發生的。
建議去 DRC 看看接線有無錯誤,元件編號有無重號。另外檢查一下 PCB Footprint 有無填入正確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