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产生的十字花型连接不可编辑,亟待回复

楼主(2012-05-16):
我想删除覆铜产生的十字花连接中的一条线,但是使用delete命令,在Fiind里面全选,依然无法找到这条线,不知道这条线是什么属性?

网友:
    當然它是一個整體的,你可以出GERBER改啊。。方法很多。。。等樓下。

楼主:
    已经找到办法了,我覆铜采用的动态铜箔,转换成静态就可以了,可以任意修改。

网友:
    那我相问一下,你再转换成动态的时候会不会又和原来一样。

楼主:
    你可以自己试试,我没转,板子已经打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