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差分线走线优化问题?

楼主(2012-05-16):
如图:差分线走好后,发现从ic脚出来的走线连接不到下地的原件焊盘上。软件默认是下面的原件焊盘才能连接。我想把走线连接到上面下地的原件焊盘上面!有什么好办法吗?先谢谢了

网友:
    LAYOUT  里面自己拉

网友A:
那是绕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PADS中的这样的小线头和拉不直的线就烦躁

什么鸡巴破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句实话,PADS就是个BUG的集合体

自动关闭太常见了,它不关闭我都显得不习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句实话,PADS就是个BUG的集合体

    自动关闭太常见了,它不关闭我都显得不习惯

在router里确实经常自动关闭,layout里还好,所以我每次无意识隔段时间点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router里确实经常自动关闭,layout里还好,所以我每次无意识隔段时间点保存。

    别说了,再说等PADS迷们来说是咱们技术不行在这里怪软件了

反正不是在被逼的情况下我还是用AD和ALLEGRO靠谱

用什么软件看个人,我没别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