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孔焊盘

楼主(2012-05-16):
为什么看上去像贴片那?   我这个是过孔的焊盘,看上去像贴片的

网友A:
如果焊盘没做错,就是钻孔没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焊盘没做错,就是钻孔没打开

怎么打开啊,   焊盘是按着教程做的应该不会错了

楼主:
 在这里我全选上了
     变成这个样子了 ,  在改变下颜色就完美了

网友B:
我的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但是还没有解决,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但是还没有解决,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看楼上

网友B:
我的也这样设置了,但是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这样设置了,但是还是不行啊

难道焊盘做的不对?

网友B:
焊盘是没有错误的.这个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盘是没有错误的.这个确定.

兄弟  难道你设置的颜色有问题?    里边孔的颜色和外边焊盘颜色一样了???????

网友:
应该不是...还木有找到原因.先这样画,看出Gerber时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2012-07-06):
引用 楼主:
在这里我全选上了
    变成这个样子了 ,  在改变下颜色就完美了

您好,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
看到您已经解决啦,
但是我没有找到你这个设计窗口,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