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kage designer是干嘛的?

楼主(2012-05-16):
1金币
package designer是建封装的吗? 直接打开PCB edit 新建里面就有一个选项是建立Package symbol的 这两个功能有什么区别/联系吗? 刚学习这个软间,先谢过各位哥哥了

网友A:
Package Symbol是做封装用的,和PCB edit有区别的,这个要看你做不做wirebond了,可能在层叠结构设置上会有明显的区别的,

网友:
package designer是建封装的,是编辑器

Package symbol是建封装的时候要用的,也就是要做的,一般元件的封装符号, 后缀名为*.psm。PCB 中所有元件像电阻、电容、电感、IC 等的封装类型即为Package Symbol。

网友:
一样样的

网友:
pad designer吧?是用来做焊盘的,包括贴片和通孔;而后者是你做封装是需要选择此项。        package designer也是做封装的可是一般好像不用吧,有PCB editor就够了
一个是软件一个是一个选项,
作为新手推荐看于博士的视频。。。论坛里就有资源,自己找下。。。我也是新手,论坛里有好多资源

网友:
package designer是做封装的

网友:
    package designer 的环境和功能与PCB editor是有差别的。

网友:
    package designer是用来设计芯片内部电路的

网友:
    学习了
感谢各位高手

网友(2012-07-29):
    SIP封装用的

网友B:
    Package Designer 是設計 IC 封裝用的.
    Cadnece 的SPB軟體有兩種都是做封裝設計
1. APD ( Allegro Package Designer )
    2. SIP

    您的名詞應該是 APD 這個軟體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ckage Designer 是設計 IC 封裝用的.
    Cadnece 的SPB軟體有兩種都是做封裝設計
    1. APD ( Allegro Packag ...

    呵呵,楼主估计是第一次接触layout吧,你讲得好详细哦。

网友:
    Package是做IC的封装的,比如QFN、uBGA、FPGA等等

网友:
都一样的功能,用PCB editor调出来做封装一样!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3-05-15):
引用 网友A:
Package Symbol是做封装用的,和PCB edit有区别的,这个要看你做不做wirebond了,可能在层叠结构设置上会有 ...

你好,我最近在学package designer,不知大神有没有资料能推荐给我?先行谢过!

网友:
那正常做封装symbol在package designer里面做还是PCB EDIT里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