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关于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2-05-16):
layout中怎样画一根一端连接引脚,另一端悬空的导线

网友A:
走线时按住ctrl键

楼主:
试了没效果啊,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没效果啊,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对?

你要停止的时候得同时按下ctrl键和鼠标左键!这样就可以想停在哪里就停在那里!!!

网友:
    是的。對。。。肯定有用啊。。

网友:
    这个问题很深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线时按住ctrl键

嗯,就是这样,前天在论坛里看到了

网友:
    没有说明白,那要看你要走的是不是有网络的线,你要是在没有网络的pin走线那是不行

楼主:
    还是不行啊,有没有别的方法啊

网友:
    可以的啊,估计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可以的,你怎么就不行呢?是不是你的引脚没有网络?

网友:
    按快捷键E,在END NO VIA模式下走线

网友:
    给你介绍个方法你试试,以测试点结束,然后删掉测试点,你试试看。

网友(2012-06-27):
    ctrl+左键同时按,也可以直接右键选择end,但end要选择end no 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