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sign capture怎样获得元件的清单?或者怎么导出BOM

楼主(2012-05-16):
RT,不知道我问的对不对,新手求教啊!
我现在做完了原理图和PCB的设计,需要获得元件的清单,好去采购相应的元器件,这时我应该怎么做呢?十万火急啊!!

网友A:
other utilities里面选CDB to BOM
就是出物料清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other utilities里面选CDB to BOM
就是出物料清单。

嗯,这个我看到了。
貌似expeditionPCB里面的Report Writer(RW)好像也可以生成元件的清单,但是我生成的没有显示器件的Value值,你知道怎么设置使得它能显示Value值吗?

网友:
report writer是生成元件坐标表 value值应该需要自己编写配置文件。
我们是用物料编码标示元件的 所以没研究过value值如何提取。

网友(2013-09-17):
引用 网友A:
other utilities里面选CDB to BOM
就是出物料清单。

你好,请问选择了CDB to BOM以后要怎么办呢?可以说的具体点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