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是在allegro里做还是在CAM350里做好?

楼主(2012-05-16):
如果在allegro里拼,板子要是有些改动是不是还要重新拼?而且位号什么的影响吗?

如果在CAM350里拼,做钢网以及上贴片机时的器件坐标文件咋处理?

无论在哪里拼,V-CUT,工艺边,邮票孔,工艺边上的MARK点又该咋处理?

没拼过板,所以感觉问题多多,望大家给些建议。

网友:
拼版直接让板厂给拼好了,给他们提供个outline

楼主:
那怎么出贴片数据呢

网友:
如果会CAM350,建议在350里做,那个是和生产距离近

网友(2012-07-09):
CAM350的资料倒是一大把,但详细的几乎没有,没人教的话,还真难学,正在搜索拼板资料中。没有人更深入系统的回答一下楼主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直接给厂商做比较合适。呵呵。我们公司都是这样的。用画图工具做个大概,然后把相关数据附上就OK了。

网友:
把主要器件的轮廓和边框以及尺寸和要求给pcb厂就可以了。

网友:
同问,贴片数据怎么办

网友A:
拼版的贴片坐标啊,是个问题,有些贴片厂就不肯自己做(不是他做不了而是不愿意因为要花很多时间),非要提供文件,但是只有单板的坐标,拼版是板厂拼的,板厂也说提供不了,真是纠结!拼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拼版的贴片坐标啊,是个问题,有些贴片厂就不肯自己做(不是他做不了而是不愿意因为要花很多时间),非要提 ...

    也遇到过,这个确实头疼。

网友:
    是贴片厂故意想加一点加工费而已了。
    有了单板的坐标,就可以直接copy多个坐标,没什么难度,某亲自玩过了。

网友:
    我通常是在allegro里拼。把要拼的板子做成module(记得要把单板的铜改成静态铜,否则会按照拼版图的规则变)。如果改动可以只在单板里改动,重新做成同名的module,然后在拼版里更新module即可。丝印的话~~可以考虑做module的时候不加入丝印,否则位号会加前缀。把丝印单做成一个sub drawing,然后整体复制到拼版的对应位置即可。VCUT一般留0.5mm宽度甚至0.2mm即可,工艺边要足够大,通常是7mm。mark点又专门的规则,可以参考,通常整板的mark用1mm直径的圆,周围2mm直径范围无铺铜、丝印等干扰。

网友:
    个人建议使用CAM拼版,元件的坐标位置可以使用TOOLS-report中的placed component report导出。至于桥接方式的话,可以使用auto CAD画好拼版的方式,MARK点,工艺边都可以一并做出。再以DXF的形式导入Allegro中制作成gerber再使用CAM拼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