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SVNDBLIB怎么用啊,高手可否指点下

楼主(2012-05-16):
protel 数据库导入了公司电子元件清单,可是不知怎么添加PCB封装,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用AD做数据库,亏你们公司向的出来呢,这块不是很了解

网友:
这个我没听说过。

网友:
电子元器件的封装在protel里面很多是没有的,需要自己做,你可以下个封装标准,推荐使用IPC国际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