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2_JESD79-2F:无缝突发读操作指令的疑问

楼主(2012-05-16):
    DDR2_JESD79-2F:无缝突发读操作指令的疑问

    看JESD79-2F规范的46页是如下描述的:
    “The seamless burst read operation is supported by enabling a read command at every other clock for BL = 4 operation, and every 4 clock for BL = 8 operation. This operation is allowed regardless of same or different banks as long as the banks are activated”

    我的疑惑就在于,这个操作不管是同bank还是不同bank这块,感觉时序图中的NOP是不是标识的错误吗?还是这个NOP指令本来是对应的行激活指令呢?

按照一般的理解,不管是什么突发读操作,首先应该有一个行激活操作,然后经过一个tRCD延迟(或者RL=AL+CL延迟)发出列地址读突发命令。这个可以通过P43页给出的时序图看出:

    如果CAS延迟按最小2来算(规范的P29页)基本就跟P42页过列出的时序关系吻合

楼主:
    不过还有一个疑惑是图29所显示的时序
    tRCD=3,为何在时序图中却标出tRCD=1?

    tRCD是从行激活到列选择之间的一段时间,是器件的一个重要参数

看规范的P86,显示的tRCD最小是3?

    那这个图里面的时序应该如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