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原理图中网络标号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2-05-16):
想要这样的电源的网络符号怎么弄?

网友:
右键 Power ,转 90 度就可以了。

网友:
pads logic网络标号是不是只能通过off-page实现呢,感觉没protel好用,标号占用位置大且不美观,还请高手指教

楼主:
这个我知道,可是没有我图片上的符号?求解!至于三楼的问题等你添加了后点击它删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