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进行频率扫描的疑惑

楼主(2012-05-16):
初学siwave进行频率扫描仿真,
如图所示,
纵坐标表示幅度,单位是啥呢, 横坐标表示的是频率,该频率怎么解读,当设计电流源之后,该频率表示的是电流源的频率,还是电压探针上探测的频率???

另外频率扫描仿真时,这个频率是什么含义呢,表示的是当电流源含有该频率时的表现吗?

网友:
说到底还是表征的是该处的电源网络的谐振的分部情况,只不过通过电压表现出来

楼主:
如果表征的是该区电源谐振的分布情况的话,而我的probe是在某个网络上的,能否这样理解呢, 该电压表示的是,是当某个网络穿过该谐振区时,电源网络在该区的谐振对该网络的辐射或者串扰在该网络上的表现呢,

楼主:
或者反过来,是该probe网络上的噪声对电源平面的可能潜在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表征的是该区电源谐振的分布情况的话,而我的probe是在某个网络上的,能否这样理解呢, 该电压表示的是 ...

可以这么理解的,谐振是电源网络的一个固有属性,这时给加一个激励后,观察到的电压波形就是电源网络对该激励的一个响应,要是该网络所连的正好为供电管脚时,那么将会对IC的供电产生影响

楼主:
thanks very much, are you 随风?

网友(2012-08-31):
引用 楼主:
如果表征的是该区电源谐振的分布情况的话,而我的probe是在某个网络上的,能否这样理解呢, 该电压表示的是 ...

能问下你的那个图形到底表现的是什么意思呢?另外这是我添加的电压源和电压探针(放在一个时钟网络上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