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警告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2-05-17):
WARNING(SPMHNI-295): Component 'U9', property 'ROOM'. Value 'ROOM' was overwritten by 'ROOM3'

网友A:
這是您在電路圖中, 對U9 有設定 ROOM properity , 而設定值為 ROOM , 但是後來電路有變更 , ROOM 改成 ROOM3 , 再做 re-netin 時, 系統發現這個資料不一樣 , 因此告知將會用新的 ROOM 3 來取代原有的 ROOM 這個設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您在電路圖中, 對U9 有設定 ROOM properity , 而設定值為 ROOM , 但是後來電路有變更 , ROOM 改成 ROOM ...

网友B(2025-04-27):
引用 网友A:
    這是您在電路圖中, 對U9 有設定 ROOM properity , 而設定值為 ROOM , 但是後來電路有變更 , ROOM 改成 ROOM ...

    请问这个问题可以忽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可以忽略吗

    不能回, 系統不讓我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