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初学者的疑惑,导入原理图后在layout中如何放置元器件在TOP曾还是在bottom层?

楼主(2012-05-17):
初学pads的人,遇到这个疑问,在导入网络表到layout中去之后,面对密密麻麻的零件,怎么判别该将哪些元件放在top层,那些元件移动到bottom层呢,基本的原则有没有什么呢??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经验大家可以分享给我的呢?

网友:
要根据你具体的板子来定

网友:
    这个这个
    看你的板子 结构限制的啊
    结构会给你限高

网友:
    一般来说大器件,高,重的都在正面。一些小的器件可以放在背面,但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具体按照电路模块布局确定。

楼主:
    大家的踊跃回答,给我帮助不小啊

网友A:
    喜欢这里的热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这里的热情

    既然喜欢,那就给点建议或者意见呗!!!

网友B:
    在pcblayout时,特别是一个新品开发时,应该跟结构、硬件设计的人员多沟通,多探讨;这样可以避免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cblayout时,特别是一个新品开发时,应该跟结构、硬件设计的人员多沟通,多探讨;这样可以避免很多问题

    bingo,的确如此,任何工作都不是单打独斗,讲究teamwork。沟通很重要!!

网友C:
    我也是新手,有问题想请教楼主:
今天画个电路图,要用到电解电容,可是一搜,出了很多不同封装.想问一下我该怎么选.(在protel里用的是RB.3/.6)
    其实就是不知道封装库的含义,不知我这样表达楼主能不能理解.
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新手,有问题想请教楼主:
    今天画个电路图,要用到电解电容,可是一搜,出了很多不同封装.想问一下我该怎 ...

我觉得电解电容应该有很多不同尺寸和高度的,而你应该就根据尺寸去选择吧~~~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电解电容应该有很多不同尺寸和高度的,而你应该就根据尺寸去选择吧~~~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这样的,我在库中查到AE5 AE6不知代表什么意思?比如哪部分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