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artition中线的private属性被锁,不是零件,是clines

楼主(2012-05-17):
如题,割出去的板子线有一部分动不了,刚走好的,不知道动了哪里,一把线中有几根不能动了,看论坛里有关于partition中零件的private被锁的问题,我的零件还可以移动,但是线动不了了,猜测是线的private属性被锁住了,请问照葫芦画瓢输入skill  回车 输入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clines "FIXED_PRIVATE")可以吗?我把原来的symbols换成了clines了,但是实际效果却不行啊上传两张图,各位大侠帮忙看下

网友A:
    axlDBGetDesign()->clines
    这个没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DBGetDesign()->clines
    这个没有结果

    的确没结果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版主您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不知道问题在哪,,除非有brd文件!

网友:
    axlDBGetDesign()->nets试试

网友:
    不行的话,就使用选择
    axlVisibleDesign( nil)
            axlVisibleLayer( "etch/TOP" t)
            axlVisibleLayer( "etch/BOTTOM" t)
            axlVisibleLayer( "BOARD GEOMETRY/OUTLINE" t)
            axlVisibleUpdate(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noall" "clines") ?onButtons
            list("noall" "clines"))
            axlAddSelectAll()
            all= axlGetSelSet()
             axlDBDeleteProp(all "FIXED_PRIVATE")

楼主:
    好的,谢谢啦,我试过axlDBGetDesign()->nets,不行的,你的第二种方法我周一了再试试啊

网友:
    发BRD给我看看,解决应当没有问题.wolf34310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