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报警问题/元件之间程绿色

楼主(2012-05-17):
大家好有没有知道altium desiner6.9 里面元件老是程绿色,想请教有没办法设置一下,不程绿色(把警告成关掉除外)

图中的元件引脚是没有短路的

我把图档放在里面了,那个什么。。。知识产权,我们只技术探讨,不作商业行为。。。。。嘿嘿

后来我把ComponentClearance设置了下,报警的地方少了,但不能设置为0吧

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点评):
你可否注意到没有网络的焊盘不告警,有网络的焊盘间距有告警(距离规则在起作用)

网友:
安全间距改小点嘛

楼主:
这个是裸铜层碰到一起了吧,但是在哪里可以修改裸铜层的安全间距呢

楼主:
这位大哥,敢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啊,我的AD6.9没有这个功能啊...难道跟我用的不是正版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哥,敢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啊,我的AD6.9没有这个功能啊...难道跟我用的不是正版有关系?

我自己在家用的AD09WINTER,公司用09summer和6.9

6.9我前几天给卸载了,所以没办法帮你看了

应该有这个的,在规则里  你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在家用的AD09WINTER,公司用09summer和6.9

6.9我前几天给卸载了,所以没办法帮你看了

^_^

楼主的问题应该还是楼主自身规则设置导致,
本来这样简单的问题楼主自己把相应的附件发到帖子中大家一看就知道哪规则不对导致了,非得由闲人去乱猜想其原因

如果AD6.9中没有这个选项,那有可能它就不会去检查这个选项的规则问题,基本确定还是距离规则导致,但楼主又不承认这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_^

楼主的问题应该还是楼主自身规则设置导致,

我敢百分之百的肯定是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规则的问题

网友(点评):
好像AD6没有这个规则检查,所以楼主的应该是距离规则导致(他放附件上来很好判断的)

网友(点评):
其实他自己量量相邻焊盘之间的距离就能判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_^

楼主的问题应该还是楼主自身规则设置导致,

说的也对,AD6.9我用的少,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也对,AD6.9我用的少,不了解

6.9没有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规则

楼主:
这个板子有些小,所以有些紧。。我把图档放到里面去了,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
很无奈 eda365 这种给图片增加水印的强盗行为,这种行为早就被定论过的... (广告性质优于服务意识)
犹如 360安全卫士 的前身 流氓软件的始祖:3721上网助手

常常看到“把警告层关掉除外”警示,想问一下大家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很好的例子,基本简答整理中,稍后希望你能回馈您的看法,希望这个帖子是“把警告层关掉除外”警示语的终结者...

开始看板:(eda365傍边的是表示中国结还是中国联通?咋总看着像联通标志 )
               (不做原理级别上的分析,仅看走线。因不是pcb专业人事,很多的用词会不当,望见谅。)

第一个答复:不关闭警告提示的代价就是要设置很多的规则去满足你设计的PCB要求,
                    所以,你在说出这句话时要想一想你做好这个规则设置的思想准备了吗?

第二个答复:这是个很好的案例,分析后会对新手有很好的提示作用。不足:很多细节没有注意到。
            如制板厂能力到位的情况下,建议楼主去看帖子:
            “阻焊桥 初学者需了解的一个词”https://www.eda365.com/thread-58546-1-1.html

第三个答复:强调下3D应用对新手的帮助作用:3D可以帮助新手更快的了解PCB板的真实情况。
                    同时3D也可直观的找到布板中存在的问题。所以推荐安装 AltiumDesignerSummer9Build9.4.0.20159
上传两个3D的视频文档:1.exe     2.exe

第四个答复:从这个案例中我们能学到什么?学会怎样查找自己PCB的问题。

a.首先知道在那里查看违规的地方(重要)

b.关闭距离检查规则,进行规则检查,此时违规数量很少!通过高亮显示及jump,发现是某些对象没有网络导致的告警。在确定自己PCB走线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进行 【重要】物理连接铜的网络匹配操作,在 设计/网络/子菜单里找这个菜单项,操作后再次规则检查,违规为0

c.到了楼主不做正面答复的距离规则环节。开启距离规则检查,关闭距离规则1、距离规则2,仅保留距离规则,允许规则检查。报告 61 个,不多吧。如果想不告警,一个一个确认是否真的不满足设计要求,如果满足,又不想让告警的话,那就一一设置例外规则或指定允许规则去避免告警,注意,如果能用类代替大多的对象就用类去设置例外规则

这里重点看下U5的规则设置

很显然我们可以单独设置U5或类来避免告警。(距离规则1、距离规则2 的问题需要楼主自行判断处理)

看到这里,大家还会轻易的再说   “把警告层关掉除外”警示  吗?

如果觉得回复的好,欢迎大家常去下面的帖子顶顶贴(能让新手们看到,新手缺乏寻贴能力)

【给初学】答非所问 杂乱汇总贴
http://forum.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988

【仅给初学者】转载链接地址_小有帮助的资料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45&fromuid=4169

网友:
看了下你的PCB,主要还是间距规则的设定,大部分的报警是因为你设置了GND和3.3v的间距为0.3MM,可是你的芯片部分GND或者3.3V管脚与其它管脚达不到0.3mm要求,引出来的走线肯定也会报警。还有一些报错就是因为你为两个中间层的走线单独设置了间距规则,其中一部分走线与过孔之间的距离没有满足规则的要求,自然会报警。还有一些就是你整板的规则设置,你的边缘走线里keepout层太近,有些器件也离keepout很近,这样很不利于加工的。还有些就是你的GND过孔打在一些空网络的焊盘上,需要调整下,不然你那些放空的网络信号都会变成GND网络,你的后期调试就是个悲剧。加加油吧,细心的修改下就OK了。

网友(点评):
个别地方是离边缘近,开关固定孔应该为非沉铜孔,PCB制板的极限值需要楼主和制板厂家沟通。精度高的PCB厂家加工没有问题(个别地方边缘会侧露铜,需要和公司检验评估生产风险)

网友:
我也是正在为此问题发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