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序解釋

楼主(2012-05-17):
/* 名称:K1-K4 分组控制LED
说明:每次按下 K1 时递增点亮一只LED,全亮时再次按下则再次循环开始,
K2按下后点亮上面4 只LED,K3 按下后点亮下面4 只LED,K4 按下后关闭所有LED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k,t,Key_State;
P0=0xff;
P1=0xff;
while(1)
{
t=P1;
if(t!=0xff)
{
DelayMS(10);
if(t!=P1) continue;
//取得4 位按键值,由模式XXXX1111(X 中有一位为0,其他均为1)
//变为模式0000XXXX(X 中有一位为1,其他均为0)
Key_State=~t>>4;
k=0;
//检查1 所在位置,累加获取按键号k
while(Key_State!=0)
{
k++;
Key_State>>=1;
}
//根据按键号k 进行4 种处理
switch(k)

case 1: if(P0==0x00) P0=0xff;
P0<<=1;
DelayMS(200);
break;
case 2: P0=0xf0;break;
case 3: P0=0x0f;break;
case 4: P0=0xff;
}
}
}
}

小弟初學單片機   當switch k = 1或2或3或4 會自動執行case
但是看不懂k++何時變成1或2或3或4
請問各位先進們 可否解釋一下這程序

网友:
偶也是初学者~偶的理解是这样的:
 以Key_State=~t>>4后=00001000为例:
  此时,Key_State!=0为真,执行while语句内容,即K=1,并将Key_State右移一位;
 再判断Key_State!=0仍为真,则继续执行while语句内容,直至Key_State==00000000,则跳出while语句。此时K也加至相应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