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打不开了。。。急

楼主(2012-05-17):
一点capture CIS 就出现下面的错误,求高手解答。急用,谢谢

网友:
软件出问题了

楼主:
不会哦,allegro可以正常使用唉

网友:
是不是安装了别的软件后发生这个问题?

楼主:
不是,前两天还行的,现在就不行了。

网友:
呃,重新安装吧。。

网友A:
有几个解决方案,第一,把path环境变量中所有cadence的路径提前。二,把这个dll拷贝到window/system32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解决方案,第一,把path环境变量中所有cadence的路径提前。二,把这个dll拷贝到window/system32目录下 ...

谢谢,按以上方法已解决问题,,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解决方案,第一,把path环境变量中所有cadence的路径提前。二,把这个dll拷贝到window/system32目录下 ...

还是版主厉害  哈哈

网友:
tool没破解好啊

网友:
之前遇过这问题,重装解决,下次再遇此问题,一定要试试版主这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