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中的Driven Modal使用疑问

楼主(2012-05-17):
HFSS中的Driven Modal,我认为既然HFSS默认总是计算Zpi,那完全可以用它对各个模式的S参数进行归一化呀,为什么还要考虑Zpv和Zvi?还有那个默认的特性阻抗,是要自己设置吗?如果用它的话会对结果构成影响吗?
另外Zpi和Zpv和Zvi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SI仿真中一般用终端驱动比较多,模式驱动基本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仿真中一般用终端驱动比较多,模式驱动基本没用过

主要是想看Z参数曲线呢,对于那个Zpi和Zpv和Zvi 的区别,甚是找不到资料啊

网友:
终端驱动不能看Z参数么?非要模式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