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Z参数含义是什么

楼主(2012-05-17):
请问各位,能不能帮忙解释下Z参数曲线怎么看?
我在网上找资料,没找到关于Z参数解释的
谢谢啦!

楼主:
有没有大侠给个解释啊?Z曲线到底该怎么看?

网友A:
Z参数对于单端口网络来说其实就是输入阻抗,对于多端口来说就是其他端口开路时从该端口看进去的输入阻抗,或者叫做阻抗网络。这个Z参数和S参数一样可以表征网络的特性即网络的传递函数,和S参数不一样的是它不会随着端口阻抗的变化而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Z参数对于单端口网络来说其实就是输入阻抗,对于多端口来说就是其他端口开路时从该端口看进去的输入阻抗,或 ...

那请问:Zpi  Zvi  Zpv  的区别  是什么?

网友:
求解端口阻抗的三种不同方式,这个你去看看help文档吧,里面应该会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