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一个网络的盲埋孔设置

楼主(2012-05-17):
RT:1—4,4—8为8层板上 两个孔,同一根走线先用1—4,然后紧接着4—8打孔,怎么样设置1—4和4—8两个孔的交错距离?

网友A:
在 Phyical CM 中 , 可以設定 B/B via stager 的距離 , 及是否允許 pin.pad 直接連接等規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Phyical CM 中 , 可以設定 B/B via stager 的距離 , 及是否允許 pin.pad 直接連接等規則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