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盲埋孔设定

楼主(2012-05-17):
例如一个8层板,在设置盲埋孔的时候,可不可以1-4,4-8和1-3,3-8两种同时使用?

网友:
    我了個去,,,我的做法。還要看要求了,1-2   2-6 7-8

网友:
    可以, 並無特別的限制

网友:
    关于板子中盲埋孔的打法,最好还是和板厂那边确认制作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