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2-05-17):
在router里还是在layout里??

网友A:
PADS Router - HSD AutoRoute Differential Paires (Route Optimize Tune).zip (1.13 MB, 下载次数: 153) 传个教程给你。貌似我也是从这个网站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个教程给你。貌似我也是从这个网站下的

OK,,谢谢

网友B:
看看有没有好东西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好东西哟

要什么好东西?

网友C:
在LAYOUT里设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LAYOUT里设置即可···········

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