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2_JESD79-2F 配套的有标准测试项目与方法么?

楼主(2012-05-17):
    DDR2_JESD79-2F 配套的有标准测试项目与方法么?

    目前看了一些DDR2_JESD79-2F所规定的一些时序规范

后面也茫茫一片

有哪些资料是比较详细的测试规范与标准资料呢?

大家一般看那些资料

网友:
    直接找示波器厂商,可以给你提供完整的测试方案。规范中只是给出一些名词术语的定义和解释,以及相关的参数范围,现在示波器的DDR测试软件包中均包含了较完整的参数测试,配合相应的探头和夹具就能解决问题。如果你是EE工程师,只要了解重点的几个参数和时序关系就可以了,事实上规范中很大的篇幅就是讲这部分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