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电路图的打印!!!

楼主(2012-05-17):
为什么我已经安装了Acrobat 9.0,然后再使用altium Designer打印电路图还是不行:

生成的是空的PDF:

然后控制面板查看端口属性,这里面好像有一个Adobe可用端口:

网友A:
需不需要打印机不清楚,但若看打印机是否正常,要在 XP 或 WIN7 系统下去看的

很无奈 eda365 这种给图片增加水印的强盗行为,这种行为早就被定论过的... (广告性质优于服务意识)
犹如 360安全卫士 的前身 流氓软件的始祖:3721上网助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不需要打印机不清楚,但若看打印机是否正常,要在 XP 或 WIN7 系统下去看的

很无奈 eda365 这种给图片 ...

果然我的打印机和传真窗口里面是空的,看来我还没有安装PDF打印机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原来这这个原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原来这这个原因呀

那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怎么解决的?

安装了其他的虚拟打印机,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了其他的虚拟打印机,效果还不错

什么软件,推荐一下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软件,推荐一下子?

CutePDF Writer ,免费

PdfFactory 付费,网上有注册机,生成的pdf品质最高

TinyPDF 最小的虚拟打印机

还有 PDFFACTORY,Foxit Phantom ,Foxit PDF Creator

我现在用的是CutePDF Writer,以前用过TinyPDF,Foxit Phantom,个人感觉各有优缺点,推荐CutePDF Writer

网友:
    我这有个PDF安装程序,里面有说明!你看看有用不,我就是用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utePDF Writer ,免费

PdfFactory 付费,网上有注册机,生成的pdf品质最高

哇,这么多选择,非常感谢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哇,这么多选择,非常感谢呀~~!!

    嘿嘿,问题已经解决啦,谢了

网友:
    解决方案在:

请问如何安装PDF打印机啊?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66&fromuid=4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