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逻辑电平的转换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17):
各位大侠,小弟有一个问题一直很困惑。A器件的I/O电平是2.8V,B器件的I/O电平是3.3V,B器件提供一个CLK给A器件,我看好多资料说要给这个CLK信号线上串连一个小阻值的电阻。请问,这个电阻有哪些作用?最关键的作用是什么?急求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串电阻,而是通过2个电阻分压,
3.3V的电频输入,通过电阻阻值分压,使输出的电频为2.8V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串电阻,而是通过2个电阻分压,
3.3V的电频输入,通过电阻阻值分压,使输出的电频为2.8V就可以了。 ...

现在的问题是两边电平可以匹配,就是噪声容限比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两边电平可以匹配,就是噪声容限比较小。

你得看一下A器件内部有没有接到2.8V上的二极管,如果有,一般串个电阻即可,这个电阻就是这个二极管的限流电阻,而这个二极管将输入电压钳位在2.8V+VF,保护自身。

网友:
阻抗匹配,减小反射。

网友(2012-06-16):
    找外IO电平IC搞定

网友:
    可以查看一下两个pin的输出阻抗,某个pin的输出阻抗加上这个串阻阻值大概为50Ω或者75Ω的话,一般就是阻抗匹配了,如果是高速电路可以看看信号完整性的知识。

网友:
    我觉得是阻抗匹配和吸收反射的作用,点平不要超过接收端的电平容限就可以了。如果采用电阻分压,SI有很大影响。

网友:
    分压,阻抗匹配,和信号反射,这个算是戴维南匹配吧,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两边电平不一样,保护的,也有si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