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关于pin spacing的问题,谢谢大侠!!!

楼主(2012-05-17):
请教大牛,这怎么改才能让DRC为正确呢???
constraint vlaue 5um,actual value 67um还是显示DRC错误?
我用的是16.5

楼主:
没有人帮忙啊,求解啊

楼主:
好像是软件破解出问题了,现在没有找到最可靠的说法,
试了几次,若是在操作之前就把CM设置好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若是在操作之后再去CM设置,就会一直显示DRC,
应该是CM和软件连接破解的不太好
不过以前好像不会发生这种问题······,暂且就认为是这种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