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的丝印边框可以重叠吗?

楼主(2012-05-18):
初次做一个板,空间实在不够,不知道是否可以将元件的丝印边框重叠在一起?
普通的二层板,没有高速线路什么的,很普通.

网友:
可以的,规则哪里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要是有空间最好不要这样,可以留出一点的空间嘛,但是要是封装是做大了可以这样,

网友A:
如果封装做的比较规范,还是可以的

网友:
要是没有元件丝印的话,整个板子看起来更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封装做的比较规范,还是可以的

请问封装比较规范是指哪方面?

网友:
焊盘到丝印边框的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封装做的比较规范,还是可以的

如果是规范的封装,更不应该叠在一起。
规范的封装是以 Placement Outline 为基准的。

网友B:
丝印边框紧贴着放置元件,一般没有问题,元件封装放置的位置和其他元件的间距,没有很多的限制,只要板子生产出来,元件能放置到pcb板上,正常焊接,就是没问题的,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
只要不影响元件安装,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印边框紧贴着放置元件,一般没有问题,元件封装放置的位置和其他元件的间距,没有很多的限制,只要板子 ...

谢谢指点

网友:
封装比较规范的话,可以重叠,但是不要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