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分析!

楼主(2012-05-18):
这部分电路如果输入是个0 -5V的方波,-VH=-2V输出如何分析?

网友:
不明白,你想要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电路有点儿问题吧。

网友:
输出看是对地还是对VH端,不过输出波形应该都是一样的,输出波形形状与CR的充放电常数有关,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A:
如果是負電壓想不出來,換個方式 ,基準電壓提升 5V (指的是GND),換句話說輸入是0到+5V方波,-VH=+3V,然後求得答案,再將結果調降 5V,這樣是不是比較好理解。

如果可以用 SPICE 仿真(或是其他相似的仿真軟件也可行),馬上就有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負電壓想不出來,換個方式 ,基準電壓提升 5V (指的是GND),換句話說輸入是0到+5V方波,-VH=+3V,然後 ...

已经仿真过了,还是个方波,只是电平变了,现在不明白怎么分析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仿真过了,还是个方波,只是电平变了,现在不明白怎么分析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平

我想你仿真的频率一定很低,如果平率高些的话应该可以得到近似的-2V ,

网友B:
    看1N4148的Datasheet,Vfr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1N4148的Datasheet,Vfr

谢谢

网友(2012-06-29):
    我很喜欢看4楼的解释!!!EDA365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