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钻孔文件

楼主(2012-05-18):
请问这个输入钻针的地方是怎样搞,我是一个个手工输入的,这正确吗?附图

网友:
你对钻头了解多少?
你对钻孔的工艺了解多少?
如果不了解,就不要画蛇添足了
板厂根据你出的钻孔图自己会选择钻头

如果只是为了学习,另当别论,可以查看软件的帮助文档

网友:
不知道LZ是设计PCB的还是生产PCB的

网友:
不同意二樓的說法.
這根本是 Excellon 格式的問題 , 跟做PCB 有什麼關係. 如果您不清楚問題請不要亂批評別人.
1. 在Allegro 中輸出鑽孔時, 請記得把 Auto select 這個項目勾起來, 這樣會有分刀者另加入鑽孔檔中.
不然您會發現應該有幾十隻鑽頭資料, 怎會只出現一隻.
2. 勾選 Enhance excellon format , 就會把一些參數及鑽頭尺寸資料給加進檔案中.
後面您再用 CAM 去讀檔時, 就不會出現這些問題.

网友:
四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