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线,地址线,数据线,控制线的走线问题

楼主(2012-05-18):
各位大侠好!请问一下时钟线,对线,地址线,数据线,控制线是怎么走线的

网友A:
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

网友:
三言两语讲不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

衡量不出(时钟线,地址线,数据线,控制线)之间的距离!!

网友C:
   数据信号分为4个组:每组同层走线,过孔数量一样。但不能超过三个
1: DDR_D[7:0], DDR_DQS0, DDR_DM0.
2 : DDR_D[15:8], DDR_DQS1, DDR_DM1.
3 : DDR_D[23:16], DDR_DQS2, DDR_DM2.
4 : DDR_D[31:24], DDR_DQS3, DDR_DM3

时钟线,地址线,控制线设为1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衡量不出(时钟线,地址线,数据线,控制线)之间的距离!!

哼哼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信号分为4个组:每组同层走线,过孔数量一样。但不能超过三个
1: DDR_D[7:0], DDR_DQS0, DDR_DM0.
 ...

谢谢师傅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