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问个入门问题——仿真阻抗与实际阻抗不一样该怎么办?

楼主(2012-05-18):
我用PCB产家提供的叠层厚度和介电系数输入到polar si9000或cadence的SQ算出的阻抗跟其给的不对应。

这时候我该怎么去仿真?改动软件参数直到阻抗与想要的阻抗相一致?如果要改动是先改动叠层厚度还是介电系数?改动后与实际情况有何出入?还有各位老大在设置传输线参数时有没有对上线宽和下线宽分别设置,还是由于本来就不对也不在乎这个差距,利于方便都设为相等。干脆连阻焊层也不加了。各位老大是怎么对传输线进行设置的?

网友:
仿真只按算出的阻抗来, 如果板厂的阻抗没在阻抗控制范围内,可以做扫描阻抗的仿真。一般阻抗按理想值仿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