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变压器这样走线可以吗

楼主(2012-05-18):
  把差分线走在以太网变压器下边有多大影响,ths``````怎么只有人看没人回复呢?这对差分就是Ethernet的那对差分线

网友:
给你顶下,别让帖子沉了

网友:
差分信号的抗干扰能力还是很强的,就算有影响,对于两条线路也是一同起作用的,最终芯片那边取的信号还是两个信号只差咯。所以在下面走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你实在不放心就走底层被

网友:
把元件向右旋转90应该更好一点吧

网友:
有禁布区的是变压器吗?要是是变压器的这样走是不行的。

网友:
打两版不同的布线结果,调试一下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做与不做,就看PCB工程师的品质了。

网友:
这样不好的!变压器转个90度吧。不要在下面走线!

网友:
确定你变压器两边都是同一个地吗?

网友:
    貌似也可以,我们做过这样走法,变压器下禁止铺铜,还加了白油块,目前没发现问题,

网友:
    变压器的隔离作用就不太好了。

网友(2019-10-15):
    12年 的帖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