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的接地处理和完整的地平面

楼主(2012-05-18):
是这层上全部是GND吗?  铺了GND但有其他走线呢 ?或者是GND与其他信号分割的一层算吗?
另外RJ45下面不能铺铜是为什么?

网友:
完整地不能走线,,最好不要分割,全部铺地

网友A:
    RJ45下面不铺铜听说是为了应付静电或雷击测试。

网友:
    完整地是相对的不是绝对。一整层地肯定是完整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J45下面不铺铜听说是为了应付静电或雷击测试。

怎么解释?

网友:
    RJ45下面是可以铺地,但是优先考虑的是RJ45差分线是参考什么网络的,也就是是什么平面给这些差分线提供回流的,那就铺这个网络的平面。至于静电可以通过RJ45下面的网络和整版的地网络保持80mil的距离就行,也就是说RJ45下面的地独立的,可以通过一些跨接电容,电感等进行和整版的地网络进行连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释?

     用于网络接口的RJ45插座,网线容易引入各种不安全的电压,特别是室外的,有些网线和市电一起布线。假如某线引入了市电,那么你摸到的产品的地,和市电的间隔就是你铺的地和RJ45引脚的距离了。产品上用隔离变压器与外来网线联接也是基于类似的考虑。另,完整的地的问题请参考文章《PCB地平面分割》。以文章名搜百度文库可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于网络接口的RJ45插座,网线容易引入各种不安全的电压,特别是室外的,有些网线和市电一起布线。假如 ...

原来如此!

网友(2012-11-06):
原来如此,RJ45下面当然可以有为其差分线提供参考回路的地,再有就是外来信号的参考地要和板子的地有足够的间隔,比如8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