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用自己做的焊盘?

楼主(2012-05-18):
做封装选焊盘的时候只能显示库里面现有的焊盘,如何调用自己做的焊盘? 如何改变调用焊盘的路径? 还是只能用默认的库 要把自己做的焊盘加到那库里面? 焊盘库的路劲是?
感激。。

网友A:
如果你的路径跟你现在显示库的路径不在同一路径,则要添加你新焊盘的路径,或者你不想添加路径,直接把新建的焊盘复制到原来的路径下面即可。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setup-user preferences-design path

不同的版本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路径跟你现在显示库的路径不在同一路径,则要添加你新焊盘的路径,或者你不想添加路径,直接把新建 ...

感谢,如何添加焊盘路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