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铺铜有锯齿?

楼主(2012-05-18):
  AD9铺铜连接不平滑,有办法可以解决吗? 期待大侠光临此贴

网友:
用SOLID铺试试。不要用网格状。

网友:
可以在铺铜的时候设置成45°铺

楼主:
我是铺动态铜皮的,就是把整块板铺满之后,自动避让的那些铜皮很多地方就出现这种锯齿。 楼上美女说的45度是铺静态铜。 还有就是铺圆形铜时也不平滑!

网友A:
    將弧邊解析度改小就變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弧邊解析度改小就變圓滑

改小后有的铜的宽度就变得很小,这样对工艺影响很大

网友:
    可點選小於多少的舖銅剃除

网友A:
    安全寬度可以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寬度可以設定

    怎么设置铜皮的安全宽度?{:soso__187047450382421961_3:}

网友(2012-06-21):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铜皮的安全宽度?

 图中的宽度由你自己按照你需要的具体宽度来设定就OK了.

网友:
    用45度,线宽与线距改一样,同时设置动态更新铜,一样的可以的

网友(2012-07-24):
    这个问题有点像我遇到的那个

网友:
    铺完铜后,可以修改铜皮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