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错误,

楼主(2012-05-18):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6231-1-1.html
这个帖子里面讲到WARNING:  [DRC0037]  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 possible short?       这个错误。
今天折腾了一下,发现,原因是,电源VCC同时连接了几个引脚,而这些引脚有VDD,VIO,等,并且都为power属性。只要改成PASSIVE就行。
    可问题是,接电源的引脚,属性定义为power,这个没错啊。是不是破解不完整,还是缺少什么补丁的?
     求解答!

网友:
    你的 ORCAD 是幾版的? 补丁到幾版了?
通常 POWER PIN 有拉連接線,然後接電源符號,是不會產生錯誤的。

    我沒遇過這樣的問題,可不可以上傳文件讓我試試看。
    如果不方便公開,可以發個信息給我,利用 EMAIL 傳給我看看。否則我也不確定發生的原因。

网友:
我们一般power引脚都做成passive的,intel的原理图也是这样的,没必要那么纠结的。纯粹个人意见,呵呵。

楼主:
    图中的U16C是FPGA一部分,里面的错误都是同一个的。
并且各个引脚都定义为POWER的。好像只要引脚名和外接电源接口名不一样,同时引脚为POWER的话,就报错。
我这个是16.3版本,才破解的,没弄过补丁,也不知道补丁到什么程度的。
    前两天回家了,没上论坛!

    FPGA电源脚

    FPGA电源脚

网友A:
    16.3 補丁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9818-1-1.html  安裝完補丁後,要再安裝破解一次。

    試了我的 ORCAD 16.5 不會有這個問題,應該是ORCAD有沒有補丁問題。
    印象中我之前使用 16.3 後期(有安裝補丁之後)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sucan111 -4 很给力!

楼主:
    恩恩,谢谢哈,我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3 補丁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9818-1-1.html  安裝完補丁後,要再安裝破解一次。

試了我的  ...

    额,补丁安装完了,cadence软件全都重新安装一下?
     也就是说,要卸载了cadence,在安装啊!!!!

网友:
不是重新安裝軟件  ,  是破解程序。
    一般ORCAD安裝步驟  (1)安裝軟件 (2)安裝補丁 (3)破解程序
如果是日後安裝補丁步驟是 (1)安裝補丁 (2)破解程序

    問一下,上方的 "給力" 之後還要我扣4大銀兩,是我我兒說錯了? 還是要我日後都不理你了呢?

楼主:
    额,那不是扣我4大银两,给你的么!

楼主:
    难道我弄错了?立马重弄

楼主:
    为什么我这个只能加2………………

楼主:
    额,不对劲,我安装了那个补丁。然后,运行破解文件orcad_163.exe,然后重新打开许可证配置。弄好后,在打ORCAD,就跳出这个窗口。。
    但是pcb editor能正常打开的!

网友A:
    檢查一下環境變數   PATH,將有關 ORCAD 提到最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一下環境變數   PATH,將有關 ORCAD 提到最前面。

    不会额,这下可折腾死我了。这个无法定位,怎么解决?
    环境变量的具体咋弄呢,,
变量     值
home      d:\cadence\spb_data

    系统变量
    cdsroot   d:\cadence\spb_16.3
好像就这两个

楼主:
    折腾半天,先装产品,然后补丁,最后license和破解。可以正常运行了。但是那个WARNING:  [DRC0037]  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 possible short?       还是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