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输出BOM,reference之间的逗号能否换成空格,有没有什么设置?多谢。

楼主(2012-05-18):
orcad输出BOM,reference之间的逗号能否换成空格,有没有什么设置?多谢。

网友A:
你要做甚麼用呢?
ORCAD 可能沒有辦法直接去逗号能否换成空格,但是有其他變通的方法。
由 ORCAD 直接產生 EXCEL 文件 (要勾選 EXECL 選項),然後在 EXCEL 文件中,選取整個 reference 行列 ,然後替換逗号成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甚麼用呢?
ORCAD 可能沒有辦法直接去逗号能否换成空格,但是有其他變通的方法。
由 ORCAD 直接產 ...

因为我的SMT厂家给我的要求是,BOM的器件编号(reference)之间用空格,呵呵,小问题。
您的方法很有效,非常感谢,那这个问题我就解决了。

楼主(2012-08-16):
引用 网友B: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