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 如何设置差分线布线规则?

楼主(2012-05-18):
allegro16.3 如何设置差分线布线规则?求文档或图解

网友:
我也刚刚画到这,按照教材上的描述设置 都不对.不清楚问题在哪里.

网友:
1  定义差分属性
    2  设CNS规则
    3  应用规则

网友:
    看看这个行不行: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931-1-1.html

网友:
    设置规则

楼主:
    谢谢streetflower!
    谢谢caiyongsheng ,期待您的等长规则设置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我在spacing里设置规则,如图所示,建了一个差分信号,这个default表示和什么的间距,下面两个差分信号又设了一个距离,这个又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