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子开关,谢谢

楼主(2012-05-18):
R5接IC的一个脚位,这个脚位分模式用的,通断不同模式.
现在我用这个图做出来,三极管很容易坏.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式,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用意是什么?但是从图上来看,似乎你三级管Q2的B和E是处于短路状态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用意是什么?但是从图上来看,似乎你三级管Q2的B和E是处于短路状态的呢!!!

你看看上面的说明,我这是几款用的

网友B:
圖看不清楚,R5是接什麼IC? 要看一下ic datasheet,還有bat另一端什麼線路?

网友:
这个图确实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看不清楚,R5是接什麼IC? 要看一下ic datasheet,還有bat另一端什麼線路?

R5接发声IC的一个选择位,接负是一种模式,悬空是另一种模式.

电池正极接IC正极.R12,R13与R14,R15不会同时焊接在电路中.使用R12,R13就不使用R14,R15.

网友:
引用 楼主:
R5接发声IC的一个选择位,接负是一种模式,悬空是另一种模式.

电池正极接IC正 ...

B与E最终还是短接在一起的,我看跟电流过大有关 ,建议 在B级入口处加一个电阻 4.7K等等都可以

网友:
图看不清楚,建议上传张清晰的,让大家看看

网友(2021-08-30):
学习中了,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