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打孔时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5-18):
假如我现在在router中正layout一个八层的二阶板,我打孔的换层的方法是这样的:比如从top层的一个器件的一个pin上按F3开始走线,换到第二层:点右键选中VIA type选项选中Via1-2然后从按住shift键点鼠标左键完成换层,这样操作的话不会出错,但是速度很慢,有什么快捷方法,比如如何设置快捷键在走线打孔选择指定一个键为过孔1,另一个快捷键位过孔2,避免top层换到第二层的时候有时打的孔是via12的有时是via13,甚至通孔都有可能,请知道的指点一下,因为本人以前是用allegro的,比如allegro打的过孔via12会在过孔上显示12的字样在孔上一目了然,pads中没发现有这个功能,打错孔不容易发现,请指点迷津,兄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620-1-1.html
' t7 I, V, g) ~5 N用宏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