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5.7跟16.3在同一台电脑可以共存吗?

楼主(2012-05-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可以在同一个盘,就是要设置几个参数,环境变量之类的

网友:
我是先装15.7,后装16.3,就按正常程序装,也没做过什么设置,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你确认15.7、16.3单独安装任一个,都可正常使用,那说明你安装的软件件是没问题的。
软件件会自带一个工具 (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安装成功后,需要用这个工具切换软件件,比如说,你要用15.7,你就需要在这个工具中选择15.7,用哪个版本就选哪个版本,我试过 15.7,16.2,16.3同时安装到一台电脑里,都可以正常使用
你可以尝试用这个工具切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WINDOWS XP中装是都很正常的,也是可以切换的,但是windows 7中装切换就不正常

license也要切换的,毕竟15.7和16.3的license不一样

网友:
太麻烦,虽然上面解释都是对的,由于两个版本破解方式不一样,所以还是不建议装一起。用虚拟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