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博士cadence教程学习错误问题求助!!!!!

楼主(2012-05-18):
有没有学习于博士cadence教程的同学啊,按照于博士的书籍和视频学习到33讲PCB设计的时候就再也进行不下去了,我在布置元

器件的时候总是说Cannot load symbol **** 错误,然后无法放置元器件,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像电阻电容这些简单的封装库应

该是系统自带的噻。不需要我们一个一个自己去建立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哪位大神解答我的困惑。谢谢!!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我这位初学者啊

网友A:
用系统带的可以,但是你要设置好路径啊,原理图里footprint的名字要设置成自带封装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系统带的可以,但是你要设置好路径啊,原理图里footprint的名字要设置成自带封装的名字

你好 请问这个怎么设置啊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问这个怎么设置啊 谢谢

Setup \User Preferences\Path\Library
設置psmpath 和 pad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up \User Preferences\Path\Library
設置psmpath 和 padpath

系统自带的封装库文件是在安装目录下面哪个文件夹呢?

pad和psm添加哪两个系统文件夹?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系统自带的封装库文件是在安装目录下面哪个文件夹呢?

pad和psm添加哪两个系统文件夹?

把路徑指向于博士元件庫\PCB LIB\SYMB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路徑指向于博士元件庫\PCB LIB\SYMBOL

也就是说这些symbol文件还是需要自己建立的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些symbol文件还是需要自己建立的嘛

不用阿  如果你開于博士工程文件
原理圖用于博士的
symbol(封裝)也可以用工程文件裡面的  你找一下
應該不須自己建
除非你在原理圖中 加入于博士工程文件中沒有的(Symbol)封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些symbol文件还是需要自己建立的嘛

路徑裡面不能有中文 最好把資料夾都改成英文

网友(2012-08-19):
引用 网友B:
不用阿  如果你開于博士工程文件
原理圖用于博士的
symbol(封裝)也可以用工程文件裡面的  你找一下

谢谢你的回答,看了你的回答,我豁然开朗了!eda365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