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于博士电容去耦半径的求法的例子正确不?

楼主(2012-05-19):
于博士的去耦半径的例子如下:
例如:0.001uF陶瓷电容,如果安装到电路板上后总的寄生电感为1.6nH,那么
其安装后的谐振频率为125.8MHz,谐振周期为 7.95ps。假设信号在电路板上的
传播速度为166ps/inch,则波长为47.9英寸。电容去耦半径为47.9/50=0.958
英寸,大约等于 2.4厘米。

于博士说实际应用中,电容去耦半径最好控制在λ/40-λ/50之间,这是一个经验数据。

但是按照上面的算法,我算出的答案比于博士算出的小1000倍,是0.0024厘米。

请哪位大侠指教

楼主:
于博士把周期搞错了,真倒霉,应该是7.95ns.郁闷。快不得少1000倍。

网友:
他有个电源完整性教程中讲到过的 去耦半径求法

网友(2015-04-04):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与博士电源完整性,,应该是你把周期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