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出BOM,open in excel选中不选中的问题,以及如何出格式更好的BOM。多谢。

楼主(2012-05-19):
一般orcad出BOM,我都不选中open in excel,生成.BOM文件后,再用excel打开,但是这样有个问题:同一种器件的reference不在同一单元格,而是分散在不同的单元格中,见下图(图中写错了,“列”应该为单元格)。但是,SMT厂家要求:同一种器件的reference在同一个excel单元格里。

另外,如果选中open in excel,同一种器件的reference在同一单元格中了,但格式又不太好,见下图(图中写错了,“列”应该为单元格)。

这2种方法都需要一些手工操作,有没有办法让ORCAD输出我所要求的BOM:同一种器件的reference在同一单元格,且格式良好。
或者,excel中有无比较好的自动操作方法。

总的想法是,以自动的方式输出想要的良好的BOM,减少手工工作量。

同时,问一下,ORCAD输出BOM时,是一行几个reference就换行?能否修改设置?

多谢!

网友A:
SMT厂家要求:同一种器件的reference在同一个excel单元格里。
=> 他有沒有給你樣本參考啊? 到底長的是怎麼樣? 如果是跟你的 "选中open in excel" 是一樣的,那就不需要太計較了。

一种器件的reference在同一单元格,且格式良好。
=> ORCAD 沒有這樣功能,都要在 EXCEL 中手動修改。除非你在 EXCEL 中建立一個 MICRO 快速修改,只要按壓一下,才有辦法不用一項一項的調整格式。

ORCAD输出BOM时,是一行几个reference就换行?能否修改设置?
=>他是用字數的長短來決定換行,至於"能否修改设置?" 我個人到是沒去想修改,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修改。

总的想法是,以自动的方式输出想要的良好的BOM,减少手工工作量。
=>軟件公司不會為了你一個人修改,他只產生多數人可接受的格式。如果 SMT 厂家不會遷就你的格式,那就只好犧牲你了,想辦法轉換格式給 SMT 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T厂家要求:同一种器件的reference在同一个excel单元格里。
=> 他有沒有給你樣本參考啊? 到底長的是怎麼 ...

呵呵,您的回答很仔细,非常感谢,那我的这些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