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椭圆形的焊盘

楼主(2012-05-19):
我导入的是PAD50cir32d的焊盘参数,直接在layers这个界面修改焊盘为椭圆形,为什么就有问题?如上图

网友:
这个图只是一个示意,并没有做完整。

不是直接修改就有问题,而是楼主没改对。

建议楼主先把基础概念搞清楚,图片里各个layer是什么,parameters又都是什么东西

这些基础解释起来长篇大论的我想没几个人愿意花时间码那么多字解释这么简单的东西

如果看这些英文有问题的话建议恶补一下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2564-1-1.html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的内容

楼主:
多谢楼上的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