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转换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12-05-19):
请问一下,这个转换电路怎么分析,二极管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请帮忙仿真一下电路,谢谢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1035-1-1.html 裡面 PDF 文件有詳細說明原理 ,看第二頁的圖你就知道了

其他相關文章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6019-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2746-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4600-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9624-1-1.html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1035-1-1.html 裡面 PDF 文件有詳細說明原理 ,看第二頁的圖你就知道了
 ...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1035-1-1.html 裡面 PDF 文件有詳細說明原理 ,看第二頁的圖你就知道了
...

非常好!多谢!

网友:
也进来学习下!!

网友:
续流二极管啊,少年,你这是升压电路

网友:
续流二极管,不用二极管不行的,否则没有输出,芯片本身的外围配置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