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DXP学习疑问

楼主(2012-05-19):
板子是从99SE导入的,为什么DXP的黑色背景只有KEEPOUT的区域,其他的地方都是灰色的?看起很不习惯,可以修改吗?

楼主:
传个图片大家看看

楼主:
DXP可以设差分线吗?在哪里设?

楼主:
我用CLASSES设了USB的线宽、间距规则,可是在走线的时候线宽是对的,但是间距并没有按我设的间距走,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个图片大家看看

本来就这样啊,这样才好区分板子的实际范围。
如果要改那个背景颜色的话也可以,按L在这里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DXP可以设差分线吗?在哪里设?

点击软件右下角的“PCB”,出来的列表再选择“PCB”,弹出这样一个窗口

在这里就可以增加差分对以及设置差分线宽和间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CLASSES设了USB的线宽、间距规则,可是在走线的时候线宽是对的,但是间距并没有按我设的间距走,这是为 ...

刚接触的话,还是建议你下载一些软件的基本操作教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软件右下角的“PCB”,出来的列表再选择“PCB”,弹出这样一个窗口

在这里就可以增加差分对以及设 ...

我点不出来,是因为版本的原因吗?我用的是DXP2004

楼主:
上面那个下拉菜单里也没有differentia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那个下拉菜单里也没有differential

额。。。不是吧,那就版本原因了,但肯定有差分设置的,只是没用过这个版本,不知道在哪里,多找找吧

楼主:
还是非常感谢的!!

楼主:
呕呕,就是版本的问题,同事装的AD09上就有differential,我很晕~\(≧▽≦)/~啦啦啦,考试只能用这个版本。。。。。

楼主:
    怎么才能显示格点?